电工电气
配电断路器和电动机断路器的区别

楼主(2006-02-18):
配电电路器是C型的,电动机断路器是D型,哪位能说明他们的明显的区别?CDM7、DZ47是哪种类型的?

网友A:
主要是保护曲线不同。
C型曲线在电流达到5~10In时0.1S内分断;
D型曲线在电流达到10~14In时0.1S内分断。
主要是躲避不同负载的启动电流,比如像电容等,启动时间更长

网友B:
简单说:就是分断时间和分断能力上有区别,D型的 分断能力要高

楼主:
谢谢!
我曾经见过说,电动机型断路器在控制电动机的时候可以起到过载保护!这个可靠吗?请指教,电动机型断路器的型号有什么特别的吗?(能够明显看出是电动机型断路器 )

网友C:
我曾经见过说,电动机型断路器在控制电动机的时候可以起到过载保护!这个可靠吗?
有用,但不可靠,一般还是要另加保护才好。说句外行话,那么多的功能都集成在一起,往往不如单体的元件好用。比如说热继电器

网友A:
大圣.齐天:
简单说:就是分断时间和分断能力上有区别,D型的 分断能力要高。
-----------------------------------------------------
D 型的分断能力要高?
请找标准和样本看看!!

楼主:
塑壳断路器是C型断路器,而框架断路器是D型断路器!这样说对吗?请指教!

网友D:
完全错了!

网友A:
微断也是有C、D型的,附一个图,不太清楚,自己找清楚的看,看看A、B、C、D四种特性曲线的区别!!

楼主:
非常感谢!谢谢指教!

网友D:
曹大平: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6-2-18 20:58:00
主要是保护曲线不同。
C型曲线在电流达到5~10In时0.1S内分断;
D型曲线在电流达到10~14In时0.1S内分断。
主要是躲避不同负载的启动电流,比如像电容等,启动时间更长
你说的不太精确吧.
C型在电流达到10In正负20%时0.1S内分断;有少数在5In正负20%时0.1S内分断.
D型在电流达到12In正负20%时0.1S内分断。
但有的厂家不按标准设定,也可以按客户要求设定.上述正负20%是可允许误差值.
CDM7是一企业代号,外形应是与三菱型的.DZ47小型断路器.

楼主:
再次表示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