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S
abb cbf 權限問題請教

楼主(2006-02-18):
abb cbf中打開以前自己做得文件,結果發現刻錄過的文件打不開,提示你沒有足夠的權限,請教解決方法。

网友A:
我原来用过ABB的软件,没发现这种情况,你可以把文件拷贝到指定目录重新试一下,应该不存在这个问题的!

楼主:
謝謝!是這樣,用刻錄機將文件刻錄到光盤上,cbf文件打不開,提示你沒有足夠的權限,未刻錄文件可以打開的,請教解決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