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步进电机都用在哪些领域呀?

楼主(2006-02-18):
各位大侠,小弟刚入行。想问问,步进电机都用在哪些行业领域呢?我看到步进电机有反应式、永磁式、混合式这几种差别,价格好像也不一样。是各有各的用途呢,还是混合式已经淘汰了前两种?大家一般都用哪一种呢?这三种在控制方式上有什么区别吗,不都是用PWM进行控制吗?

网友A:
数控机床上就有应用

网友B:
我也是初学,混合式动态性能要好点.控制方式有三种:脉冲数量(定位);速度控制;PWM.

楼主:
我听说纺织刺绣行业里也用,除了这两个还有没有其他领域呢?

另外,楼上能否仔细讲解一下这三种控制方式?

网友C:
各种领域都可以用到啊..只要是用电机的地方....
主要是用在那些需要传动和定位精度比较高的场合..当然..如果用伺服就会更好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