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西门子模拟量编程求助:

楼主(2006-02-18):
小弟要做一个工程,6路模拟量.S7-200,CPU222.能否加2个模拟量输入模块.还有编程时累加器只有四个少两个怎么办?请高人指点,感恩啦!

网友A:
CPU222最多可以带2个扩展模块,累加器只是用来暂存数据的。

楼主:
共六路如下的程序:
ITD AIWO AC0
DTR AC0 AC0
/R 32000 AC0
*R 220 ACO
MOVR ACO VD100
请问都用ACO可以吗?

网友B:
累加器可以重复使用,再多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