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请教问题哈

楼主(2006-02-18):
2台变频器联动,但是2台电机后面的减速器速比不一样请问要怎么解决啊,刚学哈,请大家多多指教

网友A:
将变频器比例运行

楼主:
这里有QQ群吗,交流方便点,我有好多问题要请教哈

网友B:
7489507:中国变频器维修联盟

网友C:
这个好说,你将变频器内部的V/F 曲线校正一下就是了.就是让减速比大的电机跑快点,(将模拟10V对应的最大和上限频率设高点,具体数字你按减速比差异来算)让减速度小的走慢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