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热继电器是保护电机的什么故障

楼主(2006-02-18):
热继电器是保护电机什么故障的

网友A:
热继是保护电机,防止过载的!!

网友B:
过载保护,三项不平衡保护。还有的带缺相保护。

网友C:
热继电器是保护电机过流的

网友D:
过载,缺相保护

网友E:
要是电流选得过大,什么也保护不了

网友F:
热继电器是当电机的主电路过流时,内部热元件动作,从而断开控制回路,起到保护作用。

网友G:
普通热继电器只有反时限的电流保护.

网友H:
热继是保护电机,防止过载的

网友I:
过载必然过流。
过流不一定过载。
所以,热继电器是过流保护。

网友J:
造成过流还有什么原因,请楼上指教。

网友K:
同意2、3楼

网友K:
过载和短路都属于过电流,绝缘损坏前的过电流叫过载、绝缘损坏后的过电流叫短路。

网友L:
简单的过流保护,当然了过流的原因是不同的

网友M:
热继电器不能对短路电流起保护作用。

网友N:
热继电器有好几种,一般作用就是过载、断相保护。不能说它起过流保护,过流——超过额定(或设定)电流,范围更广,比如分断极限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