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指教:电机选型的问题

楼主(2006-02-18):
我对电机是门外汉,请各位大侠指教:
我需要一个电机带动大约400克的工件,在0.1秒内运行约7毫米,同时要求实现0.015/N毫米的位移步长,其中n为正整数。
我们原来选用的是步进电机,但有一定缺点,一是体积大,二是对电机附近的电路干扰大。
这几天看了一堆论文,因为缺乏实践经验,还是不得要领,有几个问题如下:
1)目前永磁无刷直流电机应用较多,但是似乎控制电路比较复杂。如果不用厂方的控制器(空间有限),自己开发电机控制器,可行性如何?
2)能否推荐一种电机?不能是步进电机,而且控制方式简单。

网友A:
1,“1)目前永磁无刷直流电机应用较多,但是似乎控制电路比较复杂。如果不用厂方的控制器(空间有限),自己开发电机控制器,可行性如何?”
      你讲的是交流伺服电机,直流无刷电机不是向你讲的那样。
2,如果用交流伺服,你就不要想开发驱动器拉,那没有那个技术。
3,“同时要求实现0.015/N毫米的位移步长,其中n为正整数。”我没有看懂,能否详细描述一下。
4,你的“在0.1秒内运行约7毫米”执行机构是什么,滚柱丝杠吗?导程是多少?还是同步带?如果是同步带,带轮直径是多少?
5,怎么联系你?能否发邮件给我,我邮箱:shenyang@bjservo.com

网友B:
"能否推荐一种电机?不能是步进电机,而且控制方式简单"

要想实现有一定精度的运动,步进电机是控制起来最简单的了。

楼主:
下面引用由沈阳老宋在 2006-2-18 23:47:00 发表的内容:
  1,“1)目前永磁无刷直流电机应用较多,但是似乎控制电路比较复杂。如果不用厂方的控制器(空间有限),自…
--------------------------------------------------------------------------------------------

谢谢各位!
宋老师:
1)我看的一些文献把我搞晕了,其中说“永磁无刷直流电机有两种控制方式,方波和正弦波。其中正弦波控制的又可以称作交流伺服电机”。文献咬文嚼字,对应用指导意义有限,我更希望得到您这样有实践经验前辈的指导。您能不能简单解释一下交流伺服电机和直流无刷电机在应用中的区别?
2)那么说交流伺服控制比较简单?它的精度如何?
3)“同时要求实现0.015/N毫米的位移步长,其中N为正整数”,这样表达可能不大清楚。实际就是要求电机以0.015毫米的整数倍进动。假设位移步长为0.015/2毫米(即N=2),那么当位移2步,4步,6步时,电机就分别进动了0.015,0.015*2,0.015*3毫米。
4)执行机构是滚珠丝杠,导程2.5mm.“
5)我也把邮件发到您信箱里了,请您指导。

网友C:
老宋:
为什么说没哪个技术开发AC伺服驱动器?实际上国内有很多在开发这个东西了,我就是其中一个,的确有一定难度,但没有难到不能做,如果有同行可以交流一下,yc_lee888@vip.163.com

网友D:
RE:能否推荐一种电机?不能是步进电机,而且控制方式简单。
IAI 伺服系统就是带控制器,驱动器,电机,滑台一体型,控制起来特别方便灵活。普通电工都会用。

网友A:
 TO:李先生:
    不好意思,可能是没有讲清楚,我是讲楼主没有开发伺服驱动器的技术,对于国内专业研究伺服电机的单位当然没有问题,只是到目前为止好像还没有那款可以将国外电机赶出国门的产品,不过这是额外话题。希望你能成功。愿意与你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