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器
编码器的问题

楼主(2006-02-18):
哪位师傅知道高度编码器的原理或有这方面的资料,它的信号是怎么转换的,谢了

网友A:
你的意思是测量高度的编码器吗?

楼主:
TO浪里看花:是的,请指教

网友B:
问题是您打算采用什么样的编码器,测量高度行程目前主要采用绝对值编码器,后端信号处理可采用多种方式!021-32031167

网友A:
编码器肯定工作原理基本都大同小异了。要测量高度就要有测量高度需要的机械装置,机械装置与编码器连接起来,就可以测高了。或者用光栅尺,不过造价高。

网友C:
是用的绝对值编码器么

网友D:
不知道,工作环境如何?
测高的有很多种呀,看什么场合了,多高?不过拉线编码器,光栅尺,磁删尺等都可以用了.如果有兴趣可以探讨探讨.13356316623.
QQ25552388

楼主:
就是测起重机上和闸门的高度用的

网友E:
测闸门和起重机的编码器一般用SSI绝对值编码器,配SSI转换模块,转成4--20mA 、RS485或并行信号开关信号,进PLC,如需资料,可EMail你的邮寄地址到gemple@online.sh.cn,会有免费资料寄给你的。
上海精浦机电

网友F:
查看http://s.gongkong.com/exhibit/lunwen/include_list/new_10.asp

网友G(2006-03-23):
TO:琼琼玉兔
不知道你提出的这个问题是否得到解决.编码器用于测闸门和起重机的应用非常广泛,如果你感兴趣的话可以与我联系,会寄送详细的技术资料和沟通,可以写信sunezhou@126.com ,或QQ联系3446961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