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雷达天线伺服控制系统的设计

楼主(2006-02-19):
我们要做一个雷达天线转动的伺服控制系统,要达到两个要求:
1.天线按照预设速度匀速转动.
2.天线准确定位,即给定一个转动角度,让天线转动,最终的误差控制在5度之内
能否用PLC来接收计算机传来的操控指令,计算给定值与反馈值的偏差,并实现PID算法控制变频器。如果可以的话请推荐适合的PLC。谢谢!

网友A:
“能否用PLC来接收计算机传来的操控指令,计算给定值与反馈值的偏差,并实现PID算法控制变频器”
理论可行,实际情况要看你的运动要求,5度的要求并不高,应该问题不大,但是,速度是多少?

网友B:
1。控制误差5度,是不是写错啦,好像太低拉。
2。用PLC控制变频器,自己开发程序,加上PID算法,如果是搞课题研究,还是不错的想法,如果是搞产品,人工成本会不会远远高于选现成的控制卡+伺服电机?

网友A:
感觉上,雷达不会转速很高,大概最快也就60RPM吧,跟踪误差5度也比较宽松了,如果是这样,控制难度应该不大,估计用不着多好的PLC。另外,雷达这东西负载应该不小,用变频电机也许会比伺服便宜一点。至于人工成本,这通常还伴随着“人工”方面的效益。个人不反对用 PLC 做。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
转速最快设定为6转/分钟,沈阳老宋提到用"控制卡+伺服电机",我们现在用的也是控制卡,不过是开环控制,如果在现在的控制卡上进行改进,难度大不大?或者是否有这样的控制卡卖?我说的那个“控制误差5度”如果能够控制更小当然最好不过了。
因为我是毕业不久的大学生,在这方面还没有什么经验,希望大家能够帮帮我,谢谢!
email:rolin19822000@yahoo.com.cn
qq:277196848

网友A:
"如果在现在的控制卡上进行改进,难度大不大?或者是否有这样的控制卡卖?"
有多大的难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你的卡。
这样的控制卡,还是比较多了,在你的应用中,买块带闭环功能的国产卡应该功用了,如果实在有钱,据我所知,老宋买两种进口卡。

网友C:
对于楼主的应用,事实上对于控制而言难度不大。控制误差5度实在太低,这主要是由于贵公司的机械结构不合理吧!需要控制卡?我也有,见邮箱!我还能提供雷达用伺服电机、步进电机、减速机等等。

网友D:
如此底的转速和精度,有必要那么复杂吗,变频器+上位机就可以了,各位高手的意见呢

网友B:
  我说写错拉是感觉雷达天线差1度,到10000米高空,位置误差就是170多米,这么大的误差,还能用吗?
    帮主讲的正确,谢谢帮主肯定,我确实有2个品牌的控制卡,价格比国产还是贵一点,贵有贵的道理拉,我是这么认为,我记得我的客户做雷达天线好像恨不得精度达到0度才好。不过可能不是一个东西,哈哈。

网友E:
不知速度如何,对起停的频繁程度,还有加速度,如果控制的精度还可以的话,可以用运动控制卡,我这里有对激光振镜电机控制的卡,很不错呀,有空交流一下

网友F:
我有个客户,上海21所也做过同样的项目,我记得他那时要求精度蛮高的,特别是稳定性.当时是问我们选的高精度的减速箱.控制方面要求不是很高,关键应该是机械结构上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