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线路有问题吗

楼主(2006-02-19):
这是通过旋钮和PLC控制继电器手自动输出的原理图,图中的6L+是手动直流24V母线,手动模式时如果按下按钮,24V电压会沿着按钮,二极管,PLC输出线路返回到输出端子,此时PLC的输出点是带电的.手动模式下PLC的输出点肯定是不会动作的,此时,PLC的输出指示灯会不会亮,一只亮还是一个通道都亮? 因为手册上没有SM322的内部电路图,手上也暂未有硬件,请对硬件非常了解和经验丰富的同行给与解答.多谢!

网友A:
我认为你在PLC的输出和线圈之间再加一个二极管,这样如果你手动输入DC24V的话,根据二极管的反相截止的原理,你的DC24V就不会供到PLC的输出模块。

网友B:
在PLC的输出和线圈之间再加一个二极管

楼主:
谢谢楼上的回答,我已经加上一只二极管了
本来不想加的,因为空间的原因。
其实我的问题是PLC的输出指示灯会不会亮?
明天自己试试吧

网友C:
可能会亮

网友D:
不管是什么型号的PLC,这样接法输出指示灯一个都不会亮,因为PLC的输出指示灯一般都是接在输出继电器或晶体管的触发信号处的,但为了安全还是按楼上两位接上二极管好。

网友E:
我也是s7-300的用户,我厂用过,是可以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