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电器/控制元件
求助:W型智能(框架)断路器

楼主(2006-02-19):
一台W1—2000型的智能(框架)型抽出式断路器,运行的前6个月都正常,现在,出现了故障:
1)有时候储能电机不储能。时好时坏。
2)储能电机在储能后不停车。
分析了很多可能的原因,都没有解决!请教各位,有熟悉的或有知道这种断路器的大虾们,请帮我分析分析!!先谢谢了!!
现在这种类型的框架断路器,由于其保护功能较多且相对塑壳而言、又比较复杂,在低压配电中,被广泛用于低压进线总开关位子上,各个厂家的牌子也很多。可以说玲琅满目,在实际工作中经常碰见、却往往不知道该选谁的好。

网友A:
帮您顶一下,我也感兴趣。

网友B:
原因很多,是不是与储能电机串联,检测储能到位的微动开关坏掉了?

楼主:
谢谢!吴刚和曹大平!
其实,在安装调试成套配电柜和日常维护中,我们会经常遇见这种框架型的断路器,它的常见故障大家都会在说明书看见和经常处理,但是,由于它相对其他如塑壳等断路器,连机戒机构要复杂的多,而且,出的有些问题,不单纯是电路方面的,由于基本上是用在低压总闸的位置,所以,出了故障会使整个低压系统断电!
所以,有必要对它有相当深入的了解,恳请对这方面熟悉的大虾们,都来讨论讨论!!万分感谢!!

网友C:
储能指示怎么样,查一下储能指示的微动开关,应该是那个附近的一个微动开关来控制储能电机的工作和停止.仔细检查下.这个问题只能说明你的开关里面选的配件都很差.

网友D:
此类断路器的电机相对比较复杂,不是简简单单的单相串激电机,还包括一套复杂的齿轮系统、棘轮等组成的传动机构,所以总称电传动机构。电传动机构里当然包含行程开关,若出现上述情况首先判定行程开关问题是对的,当储能到位后,此行程开关应转换,转换后信号传递给配电柜储能信号指示灯,说明储能到位。若断路器面板指示储能到位(操作机构已储上能),但配电柜信号灯无指示,那问题可能就出在电传动机构的行程开关上。
由于此类断路器采用模块化的设计,所以出现上述问题,若想快速修复,建议更换电传动机构。若更换电传动机构行程开关也可,但需仔细调试,建议专业人员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