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这样用变频器可以吗?

楼主(2006-02-19):
一家单位,所有的检测设备和电脑之类的用电器,都是进口原装的,要求把交流220V50HZ的市电,转换成110V60HZ的交流电为这些电器供电。
请问:
1)用变频器(功率足够大)执行上诉要求可以吗?询问了很多的厂家,都保证能做,但是如果效果不好,比如:输出不够稳定、输出质量不好影响设备正常工作,怎么解决?
2)除用变频器以外,还有其他什么好的办法?
真诚恳请各位给指点指点!

楼主:
我们知道,V/F功能(直接转距)的变频器和更“高级”一些的变频器,可能不太适合带这种负载(请教:为什么不适合?别人说的),那么,有傻瓜型的吗?比如:给它指令,只做简单电源输出,如果有,用它做110V60HZ的电源可以吗?能达到输出稳定的效果吗?为什么?

网友A:
不可以,如果是三相设备,变频选在一点可以,上面的设备是单相的,变频器可能报输出不平衡。

网友B:
用变频器主要问题是干扰问题,你可加装滤波器等防干扰措施。用110V50HZ电源是否可以?

网友C:
用50HZ的电源不会有问题的.如很多日本的电器本身就标明50HZ/60HZ通用

网友D:
用变频电源呀

网友E:
变频器的输出含有大量谐波,电脑能正常工作么?

网友F:
我老师曾经用安川变频器给给一个石油勘测队用变频器做过电源,要求是60HZ,2个200KW并联成400KW使用,做了大量滤波工作,能用,效果一般,白质灯有点闪,在电视机供电加了很多措施,我在给美国设备做供电的时候,普通电器和电气用的是变压器,电机用的是变频器

网友G:
不可以,如果是三相设备,变频选在一点可以,上面的设备是单相的,变频器可能报输出不平衡.
我支持徐兵的观点

网友H:
哈,新鲜的思路

网友I:
好象不怎么好用~用变压器不可以么??

楼主:
感谢各位的关注!
其实,在别人问我这个问题时,我是充满疑惑的,确实很担心用变频器给这些设备当供电电源效果会不好。
用50HZ不可以!!
春发老师:理论上说,加装滤波器等手段,可以使供电质量好一些,但实际应用中,效果确实如“展翅变频”所言:效果一般!
用变频电源?大家能否说直白一些,是指的UPS吗?
加装变压器?能变110V,但能变60HZ?
还是恳请各位再给详细说说~!~!

网友J:
各位前辈大家好:
用变频器作电源频率可调但电压虽然也可调但是它是随频率的上升而增加的啊!如果能实现的话请告诉在下如何设置

网友K:
需要加输出电抗器和滤波器,最好用变频电源;

网友L:
为什么不用变压器?相比变频器经济耐用,维护方便,如果要求供电质量高可选用自动稳压型

网友M:
现在市面上有现成的单相变频电源,频率 电压都可调.如果输出不够稳定,可以在变频电源前加个大功率的稳压器,我公司实验室都是这样用的.

网友N:
理論上是不行的因為變頻器的輸出是PWMW他接近於正弦波使用在電感性(動動機)負載上是可以的,但在一般的家電上可能會出現問題
當然你也可以在變頻器加電抗器及電容器來改善輸出波形,但你會因為使用不同的負載而要去改變你所加電抗器及電容器的量

网友O:
电脑用变压器,检测设备用变压器,变频器,变频电源等.不可盲目乱试.

网友P:
不可以,现变频器只能用于电机使用

网友Q:
用标量控制的变频器,关掉电流平衡检测的功能,将U/F曲线设置为110V对应60HZ的那种,而且还要考虑谐波对这些设备的干扰问题。
给 劉生: 变频器的输出端绝对不能加装电容的!!!!你忘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