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S与FCS如何实现通信

楼主(2006-02-19):
各位,我想问一下,我们公司有DCS和FCS两种控制系统,现场总线FF协议,如果两个控制系统要实现通信,是不是要通过交换器,还有什么技术,请哪位大虾具体的谈谈!

网友A:
DCS集中控制,单主通信;FF分布式控制,多主通信.需要通过网关将DCS主机与FF连接.也可通过两个系统上位机以TCP/IP形式互联,但数据传输率和时实性难以保证.

网友B(2007-11-28):
那应该采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解决两者之间的数据传输速率和确保实时性呢?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