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行机构
咨询低摩擦气缸和低速气缸的区别

楼主(2006-02-19):
(无正文)

网友A:
在某些场合工作压力比较低,此时需要用低摩擦气缸,不需要太大的压力就可以驱动气缸动作。而低速气缸主要用在要求低速无爬行的场合。不知道这样解释对不对。

网友B:
低摩擦气缸多用于张力控制

网友C:
低摩擦气缸的启动速度比普通气缸低,大约在5mm/s,普通气缸为20mm/s(但缸径不同,速度也不同,这是个平均值),低摩擦气缸的最大速度也比普通气缸增加20%左右。
而低速气缸,适用于低速场合,低速气缸不一定低摩擦,也就是高速度不一定能达到。
总之,低摩擦气缸可同时实现低速和高速,但低速气缸除了实现低速,不一定能实现高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