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请问什么是伺服电机

楼主(2006-02-19):
弱弱的问个问题 请问什么是伺服电机 它和普通的电机有什么区别?多谢回帖子!

网友A:
原理上并无区别,二者都有直流交流的类型,只是普通电机的控制精度不高,普通场合就够了,而在运动控制场合即伺服系统,则要求电机的运动控制精度很高,像数控系统,这就是伺服电机与普通电机的区别。

楼主:
伺服电机和普通电机在结构和本身原理上没有差别?仅仅是因为控制精度不高而有了不同的称呼么?

网友B:
也可以简单点理解的,就是说在普通电机上加个高精度的控制器吧,,,,

网友C:
不会怎么简单吧,要不怎么伺服电机大大贵于变通电机呢。

网友D:
有的普通电机改装一下,加上编码器,做成伺服电机也是可以的啊...它们之间有什么关系你想一下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