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跳OCA

楼主(2006-02-19):
台达跳OCA,三相输出不稳定。运行后相隔一段时间就跳。
请指点!!!

楼主:
电流的检测输出有问题。低频比高频的电流大?
帮帮忙???

网友A:
TO:坚持:
1.先增加加速时间.
2.减低转矩提升设定植
3.更换较大容量的变频器
还是不行,就去维修.

楼主:
谢谢。两位的指点。
现在改成报cf3了。帮我分析一下。。。。。。

网友B:
换电流传感器吧!!!

网友C:
cf3不一定都是电流互感器的问题
这只是其中一个部分
你要先搞清楚报警的原因
是什么现象出现的报警
只是说cf3不好判断
也可能是cpu的问题

网友A:
机器有问题最好自己先做一些简单的检查,不行再维修.这样既可以节省成本又可以增长经验.你先检查一下输入电源的电压是不是有问题,然后再重新开机试试.
报CF3这个问题是比较麻烦,可能是线路也可能是CPU,不好说需要检测再下结论.

楼主:
非常的感谢
台达自动化
现在我摘掉了一个电流互感器,
将两个并起来了。但是在通电是烧掉了启动电阻。好像是3.9欧。
请指点。我该再么办?

网友D:
晕!CF3绝对不是CPU的问题!!!!!!!!!!!!!!!!!!!!!!!有可能是互感器或倍率运算电路的问题,如果问题在控制板上的话,应该是,电流侦测电路有问题,
"电流互感器,将两个并起来了"郁闷!电流互感器的原理是U+V+W=0,用两个互感器的时候是用U+V=-W的原理,并起来当然不行了,你可以把互感器的O/P输出脚和+-15V的地短接,相当与把电流检测去掉,到是可以试一下

楼主:
delta 你好呀?
非常感谢你的支持?能给我讲的详细点吗?

网友E:
to delta:
对于有些机种"把互感器的O/P输出脚和+-15V的地短接,相当与把电流检测去掉"空载试可以,但是带负载运行后变频器会判断该相漏电流太大而出现接地报警!

网友D:
TO:hbb001
我的意思是让空载试机,判断是不是,C/S的问题.可没有让你不用哟!,别误会,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