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这个PVS-2B-45N3-20的泵能换成国产的吗?

楼主(2006-02-19):
这个小日本儿的泵能换成国产的吗?请个位帮忙看看:
NACHI      PISTON PUMP       MODEL:PVS-2B-45N3-20    NACHI-FUJIKKOSHI CORP   MADE IN JAPAN   ;
手里没有资料,好像是一个变量泵。想换成下面的泵可以吗?
轴向柱塞泵 :40Y CY14-1B
公称排量:40ml/r
额定压力:31.5MPa
额定转速:1500r/min

网友A:
只要流量和压力能达到,一般是可以替换的,但是要看工作介质。

楼主:
小日本儿的泵好像是限压式变量泵,油路中没有溢流阀的,而且邮路中用的滑阀是O型的.油泵启动后滑阀不动作时电机电流近似于空载电流.压力在整个油路工作过程中保持在10MP不变;换成国产的轴向柱塞泵 :40Y CY14-1B试了一下,油泵启动后滑阀不动作时电机电流大于额定电流,压力为14MP,而且油路有啸叫声,滑阀动作时电流才降下来,压力也降为10MP左右,滑阀动作停止压力又增大,啸叫声又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