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急!三肯变频MF-110KW、75KW的ERC故障!

楼主(2006-02-19):
现我公司有几台三肯MF系列的变频器,出现相同的故障ERC,根据以前的初始方法:C90设定为1,ENTER后出现PARSS,输入功率后初始化,虽然可以运行但关机后故障依旧,请各位高手指教,另我公司急购110KW或75KW的CPU板!

网友A:
CPU故障,你的机器太老了!0531-88011984

网友B:
C90设定为7831,

网友C:
这种故障我们一般是先高级初始化,也就是徐兵说的那样,不行再考虑小电容是否失容和驱动送到主板的几路检测,最后考虑换板,安徽的公司可以和我们联系。0551-4679322,13966694084

网友D:
高级初始化不行的话把MBM2212或X22C12换一下,有变频器方面的问题可以交流013575315985

网友E:
我这有主板,请留个电话联系。

网友E:
本人三肯MF-110KW主板,完好待售,联系电话:13966650358储先生

网友F:
初始化后,虽然可以运行但关机后故障依旧---可以运行说明EEPROM正常。关机后故障依旧---检查WR管脚的电平是否正常。
我们有MF-110KW和75KW的CPU板(维修后完好),也有MF-110KW和75KW、132KW/160KW/220KW的驱动板(新板)。提供MF主控板的快速维修(8小时内修复)。0755-26180286

网友G:
需要主板来电联系0510-86259008

网友H:
山肯MF系列有一个通病,就是有时会显示“Erc”故障,这时可进行下列操作:打开参数90,写入“7831”,这时变频器显示“PASS”,写入“变频器容量数”,再把参数恢复出厂值(参数36=1)!
变频器容量数:2.2KW - 23 3.7KW-24 7.5KW-26
15KW-28 22KW-30 30KW-31
45KW-33 75KW-35 110KW-37
其它功率类推!

网友I:
你的变频器若用李老师提供的方法不能消除故障的话,请联系我。电话:0515-2969603

网友I:
你的变频器先用李老师提供的方法试试,还报警的话请联系我,0515-2969603

网友I:
1、这种故障是变频器硬件故障;2、别随意删除别人的帖子,你也可以发个帖子,说出具体哪个元件有故障需更换。大量实践证明,有些MF系列变频器用上述方法是无法消除故障的。交流电话:0515-2969603

网友B:
请问如果面板不能复位,个位大侠可有办法清除ERC故障。

网友I:
多大功率的?

网友J:
大家好:
我现在有一台变频器(三肯MF110)故障很奇怪,望哪位高手能够及时指点迷精好吗?
故障现象:在公司修理好以后,上电测试一切正常,负载带的是22千瓦的电机,电流也平衡。但是拿到现场放了一天后,我才去进行现场调试,但一上电就暴了,后来又拉回来,经检查发现:整流模块两个被击穿,一个性能不行了。剩下的三个都是好的。还有充电电阻也烧了。当时暴的就是充电电阻,现在已修复。但是还是没有找到问题的根本所在。望高师指点。急

网友K:
换块存储器嘛!

网友L:
这种问题就是存储器坏了,直接更换。010881536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