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三相电机改两相改法

楼主(2006-02-19):
三相电机改两相改法

网友A:
1kw以下三相电机可改单相运行,星型绕组时将电容接于任两相端子上,单相电源接电容与空端子间,三角绕组时将电容并在任一相绕组上,单相电源并接另任一绕组上,要换相只要改变电源与电容相接的端子就行,电容容量计算: 星型绕组C(微法)=P(瓦)/17,三角绕组C(微法)=P(瓦)/10.

网友B:
不过不知楼主能否提供更详细的资料:“电容容量计算: 星型绕组C(微法)=P(瓦)/17,三角绕组C(微法)=P(瓦)/10”是如何得来的??

网友C:
小机易将星接.改为角接后,更能实用,电容用CBB60.容量也可按实际机不热调整.有时回更好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