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电机改两相改法。

楼主(2006-02-19):
三相电机改两相改法是怎么改,要加电容是怎么加的

网友A:
是要加电容 不过我不清楚电机功率与电容的大小是怎么匹配的

网友B:
额定电流*电压*3180=电容量

网友C:
可以改,我原来试过,但这是另类的用法,没什么实际意义。而且,电机运行声音不好。

网友A:
将其中两相组串联接220,另一相串一电容C2,同时在C2两端并联一启动电容C1,C1上当然要串一个启动开关了,再一起接220

网友D:
单相、三相还算清楚,两相电机是怎么回事?问题很菜吧?相信很多人不知道,清赐教!

网友E:
回楼上:英雄所见略同

网友A:
顶楼上 咬文嚼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