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丝杆齿轮传动的问题

楼主(2006-02-19):
我是个机械外行,来请教个问题:
我要加工一个齿轮,齿轮上带编码器,用来测量丝杆上下运动的距离。
丝杆只做上下运动,不转动,丝杆上为锯齿扣。
不知这样的齿轮加工需要测量丝杆的那些参数呢? 加工起来难度大吗?

网友A:
齿型参数一致就可以了。不知道你说的锯齿扣是个什么样的东东,我的理解是象齿条一样。你应该清楚齿条的压力角,模数。再就是确定传动比。

网友B:
只要齿形参数一致(含:模数,压力角。)丝杠与齿轮的接口匹配就行。

网友C:
简单的问题,,你找专业加工齿轮的点,只要把模数,根外形尺寸告诉他们,他们就给你加工出来了。。一般这样的都有标准件,不用加工,可以直接从电机厂家购买。

网友D(2012-07-19):
齿轮方面不是很专业!丝杆方面才是专业!所以帮不了你

SIGNATURE............................................................................................................................................................
滚珠丝杆|

网友E:
可以用我们公司的传感器,测试螺杆启闭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