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变频器不能改参数

楼主(2006-02-19):
西门子变频器不能改参数也不能运行求教440 2.2KW

网友A:
参数被锁

楼主:
如何解锁

网友B:
先设定到专家级

网友C:
MM440需要先设定F0003=3(参数访问——专家级),F0004=0(访问参数),就可以再根据控制要求设定其他参数了。最好找一本MM440《使用大全》或网上下载说明书。

楼主:
书有,参数无法更改,改后显示?号.

网友D:
最好咨询西门子技术支持热线8008104288

楼主(2008-04-10):
原来很简单的,进行AOP复位就行了。

网友E(2012-12-14):
到底是什么 ,改P0003HE P0004没用 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