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湿机为什么会结霜啊, !

楼主(2006-02-19):
除湿机为什么会结霜啊, !,以前只有一些霜,最近注意观察,都结很硬的冰了,后来我们开自动,调整降低湿度,冰,好象慢慢的化了,
是春兰的

网友A(2008-02-27):
这个问题只能去问春兰了。

网友B:
 “ 除湿机为什么会结霜啊”

1、例如空调就有除湿的作用,使用空调的房间空气干燥!
2、除湿的原理,就是将空气的温度降低到露点,使空气中的水份凝结成水,从空气中分离;
3、除湿机结霜的原因是,温度降低的太多的原故!

网友C:
除湿机(机器)表面结霜是正常现象,但如果结冰就不正常了,很可能是热涨阀已偏离正常的位置,热涨阀已不能适应冷负载的需要,不能自动调节制冷剂的流量开度。
为此,需进行适当地调整,以适应冷负载的需求。

网友B:
    “是热涨阀已偏离正常的位置”

1、不叫“热涨阀”,叫膨胀阀,也叫节流阀;
2、当节流阀流量增大时,高低压差减小,蒸发温度升高,使结霜减小到结露;
3、由于空气中的湿度不同,即饱和蒸汽的温度不同,露点温度不同,节流阀应能自动调节蒸发温度到露点温度;
4、由于结霜而导致结冰,如果结露就不会结霜,所以有轻微局部结霜、或不结霜为好;

网友D:
老刘说的不错,不过说:热涨阀  也没什么。

网友E:
冷媒不够也会导致结霜。

网友F:
结霜是正常的。如果是结冰就要考虑是否降温太大

网友G(2008-10-09):
我是学机电一体化的

也接触过这些设备

我很认同2楼和4楼的观点

网友H(2008-11-14):
当节流阀流量增大时,高低压差减小,蒸发温度升高,使结霜减小到结露;
由于空气中的湿度不同,即饱和蒸汽的温度不同,露点温度不同,节流阀应能自动调节蒸发温度到露点温度;
由于结霜而导致结冰,如果结露就不会结霜,所以有轻微局部结霜、或不结霜为好;

网友I:
我很认同2楼和4楼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