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调速
急!6RA7078经常烧交流保险

楼主(2006-02-19):
一台6RA7078-6DV62-0用于离心铸管机的驱动,转速反馈.直流电机参数:电枢电压400V,电枢电流223A,励磁电压180V,励磁电流7.38A,6RA7078交流保险为NGT1-gG200A三只,直流保险为NGT1-gG250A一只。机械部份运转灵活,直流电机工作时电流有150A,工作时经常烧交流保险,每次都是烧其中的任意两个,直流保险不烧,200A空气开关跳闸,PMU显示F030。马上换上同型号保险,又能正常工作.请大家分析一下,是何原因造成的?
QQ:462808373 邮箱:HHJWJM@SOHU.COM

网友A:
我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你看一下交流保险插座与保险接触是否良好!!
很重要!

楼主:
我查过,没有问题。保险与保险座接触处温度有18度左右,保险陶瓷处温度有30度左右。

网友B:
拆开烧掉的保险丝看看,保险丝里面的粉末是否结块了?
如果排除了外围故障的可能。应该是因为保险丝内部银片被结块的粉末压断掉一些 所以说能承受的电流不能到额定的了甚至更小。

楼主:
保险烧过后,我打开看过,是结成块了。用手碾碎块发现银片已是很小的颗粒与石英砂烧结成一体,我想应该是保险烧过后才结块的。不知对否?

网友C:
估计还是模块的问题,烧2只保险,应该是有尖峰电流出现,还是调整流调参数试试

楼主:
QGHMZ能否说具体些?

网友C:
我感觉还是流调参数没有调整好,作个流调优化,还有在工作时是否电机有过载现象,如果有适当增大保险电流

网友D:
renzaitaxiang:你好!
1。我认为是熔断器选小了,交直流侧的熔断器应按电机的额定电流的1.5倍选。还应参考样本上给出的熔断特性。
2。对系统进行速度、电流、加速度自整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