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在自来水项目中,变频器是否有必要加切换装置?

楼主(2006-02-19):
本人以前,在水泵加装变频器,不管是一拖一或一拖几的方案中,都向用户单位推荐加装变频切工频这一功能,根据用户的接收能力或其他情况而定,推荐手动或自动切换方式。本人所在城市自来水系统有一些项目要在今年来做,其中高压、低压都有,我本想按照以往的思维模式给用户单位介绍,但最近有听一些说法,在水泵工作状态下,一般模式是一用一备或俩用一备或其他等,既是说在有备用水泵的情况,最好不加装切换装置,因一年切换柜动作时间很少,可能一年一次都没有,还会产生一些维护方面的费用,当然从用户角度上,切换装置肯定有一些成本,有同行给我说,采用开环控制方式,我想,变频调节的水泵,其管道的压力是必要和其工频运行状态下一致,其数据是通过压力传感器来给定呢,或原有监控系统的数据呢,当然还有很多问题,望同行多多指教,谢谢!

网友A(2009-04-14):
我公司有两台锅炉,只要锅炉一运行,进水泵就一直要开,锅炉进水是采用电动调节阀来控制的,浪费了大量的电能,请问可以加装变频器吗,如能加,请问哪种品牌的好。谢谢!

网友B:
完全可以用变频改造.以我的使用经验,推荐ABB

大功率水泵,我们的做法通常是一拖一的模式,做一个工频启动为备用,不存在变频切工频的情况!

网友C:
我感觉2楼的方法不错,我最近也是这么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