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S7-200软件在Windowns Server Pack4系统的安装

楼主(2006-02-19):
请教各位前辈:
我使用的是Windowns Server Pack4系统,为什么S7-200就装不上去呢?
谢谢大家!
a5349@citiz.net

网友A:
出现什么提示呢?你应该把问题发生的现象描述的更详细一点。

楼主:
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回复!
什么提示都没有,任务管理器里面有显示始终在运行。
我在另外一台电脑上尝试,S7-200软件在Windowns Server Pack4系统上是可以安装的,说明是电脑的问题。
我现在是使用的是DELL公司的Dimension 4700,新的好电脑,打电话过去咨询说是无法解答。
因此,我需要请较是S7-200的硬件环境的详细要求。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