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7-200的实时时钟怎样读?

楼主(2006-02-19):
请问各位老师!我用S7-200PLC的实时时钟指令读PLC的日期及时间,但读出来的数值都不准的.且秒分等都不会跳动的.是怎么回事啊?是我还没有设置完全,还是指令用得不正确呢?请教各位了.谢谢!

网友A:
     说明S-200PLC的CPU的选型,如与上位机通讯也可以用使用PC机的时钟.

网友B:
使用的是TODR?

网友C:
使用TODR,应该没有问题,否则你的PLC有问题了

网友D:
不会的,使用TODR指令,使用仿真软件模拟一下,假如数据VB内的时钟与PC机一样,那你的PLC呵呵呵.......

网友E:
使用S7200的实时需要注意两个问题:
1:先要设置时钟,然后在去读,否则时钟是不会走的;
2:数据要用16进制的,否则数据是不正确的

楼主:
啊!我用的是TODR读时钟啊.却没有设置时钟.要设置的吗?!那我去试试.先谢谢各位先.呵呵!

网友F(2008-04-30):
我只想要事件时读取当时时间!

网友G:
引用 网友E:
使用S7200的实时需要注意两个问题:
1:先要设置时钟,然后在去读,否则时钟是不会走的;
2:数据要用16进制的,否则数据是不正确的

正确!!应该先设置!!!!!

网友H:
LD SM0.5
TODR VB100

LD V20.0
TODW VB70
AENO
R V20.0, 1

LD SM0.1
MOVB 1, VB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