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启动器缺相保护

楼主(2006-02-20):
哪位朋友能告诉我软启动器的缺相保护原理吗?
谢谢!!

楼主:
怎么没有朋友知道吗?
请斑竹回答,谢谢!!

楼主:
版主啊!忙什么去了?
小弟急用,再次谢谢你了!! (施耐德软启动器)

楼主:
刘版主,
小弟再次肯请帮忙了,好吗?
谢过刘版主!!

网友A:
一般以金属电阻电压效应、热继电器的金属电阻热效应、电流互感器磁效应等几种方法。
另外您发错版块了,将转移到变频器与调速版块。

楼主:
谢谢版主!
你说的是很理论的东东,
能不能根据施耐德软启动器48系列跟我详细说明一下。
谢谢!

网友B(2006-07-20):
46型的软其是用2个电流互感器来测.最终通过3个线性光耦给CPU.z
这是真正的错误检测点,
还有假错误是驱动的电机太小,不匹配软其.也报这个"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