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有关300系列PLC定时器的问题

楼主(2006-02-20):
300系列PLC中定时器定时最长时间是9990s,但现在我需要的定时时间不定,有大于这个时0间的可能,所以我现在用五个定时器组成了个长时间的定时器(因为这个工序是循环工序,在同一个工序中多次调用这个定时器),但是这个定时器第一次运行正常,第二次调用时就不起作用了,清高手指点在用超过9990S时又集中处理办法,我这种处理办法有什么特别需要注意的地方。谢谢

网友A:
可以用定时器和计数器结合来实现长时间定时。

楼主:
这样实现的时候,我的定时器第一个循环时起作用,第二个循环时不起作用

网友B:
定时器指令需要上升沿触发,你第二个循环时,是否没有产生上升沿?

楼主:
定时器的触发信号我一直是高的,没有沿

楼主:
我是用复位信号来控制的

网友C:
用上升沿触发不能实现循环!可以用复位来控制!

楼主:
我现在已经调好了,谢谢几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