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0mA问题请教

楼主(2006-02-20):
  请教一下各位,4-20mA有源输出,接收侧又接入了24V电源会不会烧毁电路(输入或输出侧的)???
  那位有着方面资料,原理图更好,谢谢 施工队把线接成这样了,结果有部分4-20mA的输出烧坏了,要确定原因,是4-20mA有源输出本来就坏了还是施工接错线造成的?

网友:
没人知道????

网友A:
是标准电流输出信号,接入24V会烧坏电路。

网友B:
你说的问题就不够清楚

网友C:
说了些什么

网友D:
不会烧坏!
4-20mA是信号,24V是供电的电源线,没有太大的冲突!

网友E:
如果你说的在你的信号输出的端上,再接24V电压的化看你的造化.如果是24V电压和你信号输出一样的化那应该问题不大.如果你这个不匹配的化,那结果就是烧坏了.

网友F:
你说的不够清楚,一般的变送器类的,只要对方控制回路为24V的就不会烧坏,否则完蛋!

网友G:
你说的使2线制变送器模块,不会烧坏的.他是串在信号输入侧正24伏与4-20ma输入端的.

网友H:
不会,但应该会有故障不能正常使用

网友I:
不会烧坏

网友J:
应该不会吧,不过没试过!

网友K:
4-20mA有源输出,在接收侧又接入了24V电源,如果原来的有源输出的内等效电源也是24V的话,接入后有两种效果:1、两种电源分析为等效串联,则相当于此时4-20mA有源输出的内部等效电源为48V,元器件很可能会因此而烧毁;2、两种电源分析为等效并联,则相当于此时4-20mA有源输出的内部等效电源为0V,没有任何输出。
最后,既然是有源输出,为什么又要接入一个24V电源,不是多此一举,原因何在,TO 谢:???
个人网站:http://tgpgy.any2000.com/

网友L(2006-04-03):
两个都会烧

网友M:
应该是不会烧坏的,这是接收端(有24V的)对信号的配电或是不配电,像这种情况,有20MA输入的,那接收端就应采用不配电接收才行的

网友N:
应该不会,现在有很多产品的4-20mA输出是和24源串接使用

网友O:
tgpgy:

 4-20mA有源输出,在接收侧又接入了24V电源,如果原来的有源输出的内等效电源也是24V的话,接入后有两种效果:1、两种电源分析为等效串联,则相当于此时4-20mA有源输出的内部等效电源为48V,元器件很可能会因此而烧毁;2、两种电源分析为等效并联,则相当于此时4-20mA有源输出的内部等效电源为0V,没有任何输出。
最后,既然是有源输出,为什么又要接入一个24V电源,不是多此一举,原因何在,TO 谢:???

同意

网友P:
应该不会,例子:plc模板输出4-20mA,变频器AI为:4-20mA,它们之间串了24VDC,接好后,运行正常。

网友Q(2006-05-07):
4-20mA有源输出是什么?

网友R(2006-09-02):
4-20mA有源输出,接收侧又接入了24V电源会烧毁电路。 提供三种解决方法,供参考: 1、对于4-20mA有源输出,负载电路只接电阻回路。 可以选用图中的:ISO 4-20mA隔离器的接法。 2、对于4-20mA无源输出,输入端传感器有外接24V电源,输出负载电路中有24V供电回路的。 可以选用图中的:ISO 4-20mA-P 隔离器的接法。 3、对于4-20mA无源输出,输入端传感器不用外接电源,输出负载电路中有24V供电回路的。 可以选用图中的:ISO 4-20mA-F 隔离器的接法。 技术资料:www.sun-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