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OUCH如何读出HONEYWELL TDC-3000的数据?

楼主(2006-02-20):
INTOUCH如何读出HONEYWELL TDC-3000的数据?
一定要买HONEY的DDESERVER吗?多少钱?有谁做过吗?

网友A:
不多,也就30万左右,3年前的价格.

网友B(2006-05-24):
呵呵,价格没那么夸张吧,我做过这放面的项目,可以和我联系。

网友C:
还不如用ABB的800XA Server中的PPA上位软件。
有TDC3000的驱动。

网友D:
可以用力控的MOPC产品,提供对TDC3000通讯接口(TPDG或TPDGE),通过OPC方式提供给intouch。
类似的方案我们做过给PI或Infoplus的。
MOPC是一个绿色软件,整个安装包也不过1M多

网友C:
用力控是个不错的主意,
力控MOPC支持Foxboro I/A S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