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读出HONEYWELL TDC-3000的数据?

楼主(2006-02-20):
如何读出HONEYWELL TDC-3000的数据?
一定要买HONEY的DDESERVER吗?多少钱?有谁做过吗?

网友A:
读出tps的数据需要DDE或者OPC SERVER这两种软件都可以,但DDE软件的价格便宜很多,如果OPC的价格就很贵了,这两种方式我都做过,如果有这方面的需要可以发邮件和我联系。SCTJLLP@126.COM

网友B(2006-05-24):
我做过!很成功!

与我联系:yulai_zhu@yahoo.com.cn

网友C:
   我有
请及时和我联系
025-86646105
同时提供大量TDC3000卡件

网友D:
具我所知:DDE软件由于功能简单,Honeywell已经不买了,OPC虽是标准接口,传输点也不过300点,而且占有GUS操作站资源,不管是TDC3000还是TPS系统最好增加一个APP节点,还是问问Honeywell公司吧 800-820-6237。

网友E:
利用builder 的dde传给excel

网友F:
利用filetransfer工具

网友G:
HONEY的DDESERVER好像是1万多吧,其实通过文件DDE效果还可以,如果有这方面的需要可以发邮件和我联系。hit_lhb@163.com

网友H(2008-01-05):
能否告诉我,GUS的DDE的SERVICE 和TOP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