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性点钳位三电平高压变频分析

楼主(2006-02-20):
中性点钳位三电平PWM变频器的整流部分采用12脉波二极管整流器,逆变部分采用三电平PWM逆变器。由图可以看出,该系列变频器采用传统的电压型变频器结构,通过要用高耐压的IGBT(或IGCT)功率器件,使得器件总数减少为12个(仅限于4...16kV)。 1. 中性点钳位三电平PWM变频器的逆变部分采用传统的三电平方式,所以输出波形中会不可避免地产生比较大的谐波分量,尤其是11次、13次谐波含量达到20%以上,因此在变频器的输出侧必须配置输出LC滤波器才能用于普通的鼠笼型电机。 同样由于谐波的原因,电动机的功率因数和效率、甚至寿命都会受到一定的影响,只有在额定工况点才能达到最佳的工作状态,但随着转速的下降,功率因数和效率都会相应降低 2. 由于目前三电平高压变频器最高输出线电压只能达到4.16kV,对于6kV高压电机,必须采用了Y/△改接的办法才能满足要求,但出现故障时由于电机的电压与电网的电压不一致,无法实现旁路功能; 3. 难以实现冗余设计; 4. 这种变频器的结构虽然较为简单,但二极管数量增多、线路增多。由于每个二极管的钳位和开关性能不一致,造成中性点钳位的电压浮动,不稳定,易产生直流磁环。
中性点钳位三电平PWM变频器主电路图 欢迎大家分析讨论!

网友A:
请教:中性点钳位三电平的中性点指的是什么电压的中性点,箝位电平又指的什么电平,如果箝位的?文中的四点分析能否再详细点呢?

楼主:
二、 三电平PWM电压源型变频器的培训请参照: http://www.gongkong.com/tech/class/detail.asp?id=335

网友A:
我的理解是中性点钳位三电平高压变频对于每相输出都有P(正电平)C(零电平,此时被箝位二极管箝位)N(负电平)电平。三相输出一共有二十七种状态组合,不知对不对?请问楼主这二十七种状态在变频器工作过程中状态变化是否有一定规律?如有的话,是什么规律。

网友B(2008-04-08):
若干补充,与楼主商榷:

1. NPC逆变器的谐波含量,取决于调制方法。“11次、13次谐波含量达到20%以上”的提法,是否是基于某些调制方法或者某些特定产品?我自己的经验: 用常规空间向量调制,调制深度0.8, 开关频率570Hz,17次19次均低于5%, 11次以下低于1%。如果提高开关频率,频谱会进一步改善。但确如楼主所言,输出频谱随调制深度而变化,但最坏的情况下,11次13次也没有超过6%。

2. 目前三电平高压变频器最高输出线电压已经达到7.2kV。

3. 中性点的电压浮动: 只有当使用一个直流电源时才存在此问题,也就是上下电容充放电不平衡导致中点位不是DC电压的一半。如果使用隔离变压器,上下电容接在各自的DC电源上,则不存在中性点漂移的问题。中性点漂移的问题几年前是一个大问题,但现在已经得到圆满解决,即使使用一个直流电源。也就是说,中性点漂移问题对三电平而言,今天已经不是问题。

以上仅供参考。

网友C(2008-08-19):
楼主:

    电路中用二极管嵌位不如用电容嵌位,如果要求再高一点的话,就同时使用二极管和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