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用最简单的方法计算

楼主(2006-02-20):
请教各位:
    原始数据每分钟存盘一次,已经对存盘的原始数据用"存盘数据提取"实现了每五分钟提取一次平均值并存到acess数据库中,现想对取得的平均值乘以五分钟并求和,如何实现?还有每天早八点,把前一天求的值存盘,然后对该变量清零,重新计算新一天的值?最简单的实现方法是什么?有这方面的样例吗?谢谢.E-mail:zzhzhouou@163.com.

网友A:
我想请教MCGS如何与S7200的PLC相联系,我指的是点击MCGS上的程控时,如何让CPU运行。

网友B:
MCGS 怎么用的 和C有什么区别啊!?

网友C:
实现方法很多,最简单有:
1、通过循环策略,设定早8点,删除全部数据很简单,使用!DelAllSaveDat( )就可以了。

2、平均值乘以五分钟并求和,可以通过存盘数据处理动画构件的方法解决:
实验窗口.控件0.FindFirst( )
实验窗口.控件0.MoveNext( )
实验窗口.控件0.Delete( )
实验窗口.控件0.Update( )
实验窗口.控件0.Add( )

详细请登陆 bbs.hmitech.com  ,可以详细讨论,并提供样例。

网友D(2006-08-29):
学习,学习,专门来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