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昆腾PLC对模拟量输入输出控制

楼主(2006-02-20):
PLC:140CPU11302
AI:140AVI03000
AO:140AVO02000,如何将采样温度信号?如何输入阀门模拟量控制信号?在SIEMENS S7-300中采用FC104\FC105功能块来实现的,在昆腾PLC中有没有相应的模块???

网友A:
当然有,比如用I-scale就可以完成类似FC104的功能。

网友B:
  如将采样温度信号输入应用I_PYHS,控制阀门模拟量信号,

网友C:
对,相应的输出模块用O_SALE......

网友D:
如将采样温度信号输入应用I_PYHS,控制阀门模拟量信号

网友E:
调用i_scale和o_scale即可

网友F(2007-12-17):
请问,我们单位使用的是施奈德Quantum 系列的PLC,在采集椭圆齿轮流量计的累计流量时与现场数据不符,请问通过编程如何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