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关于上升沿问题

楼主(2006-02-20):
我是omron PLC初学者,以前用的是三菱的FX2N系列PLC,按钮输入直接用个上升沿符号就可以了,可是在CXP里没有直接的上升沿,虽然有DIFU指令,但怎么表示按钮的瞬间导通呢?

网友A:
DIFU就是上升沿检测指令,有时配合set、reset来使用。

楼主:
谢谢楼上大哥的回复!只是我还是不明白,输入怎么使用DIFU?

网友B:
cxp是什么东东

网友A:
输入节点后连接DIFU,然后用DIFU脉冲位进行其他的编程。
cxp是omron编程软件。

网友B:
谢谢激情如火,我还想问一个问题,三菱PLC的编程软件全名叫什么

楼主:
这个怎么转换成omron的?给指令也可以,谢谢

网友C:
需两个中间继电器,LD X0 ,DIFU 200.00;LD 200.00 SET 200.03(M0);LD X0 DIFD 200.01 LD 200.01 RST 200.03

笨!

网友:
打开OMRON的编程软件,
按常开点的快捷键C,
输入你想要的接点编号,
再点[详细资料],
在[上升]前面的白点点击一下,
按确定就好了.

楼主:
按工控小生的方法去做,总是提示上升无效;按cvbnj098的方法去做,感觉像中西合壁,做完是这样的,您再帮我看看对不对?
另外就是想请问,是不是所有的不带自锁按钮的瞬间接通,也就是发的脉冲信号都得这样写?谢谢

笨!

网友:
你用OMRON什么编程软件?

网友C:
工控小生所说的,对一些大型PLC支持,小型的只能如是

楼主:
我用的是CXP5.0,如果大虾有更好的可以给我传一份,谢谢!
以前在我的工程中,好多都是用按钮操作,因此在输入端需要用到好多的上升沿信号,用三菱的比较方便,现在突然用Omorn来做,感到无所适从。

网友C:
沿指令和PLC类型有关,与软件版本无关。CXP现在最高6.1版本,不过
5.0也凑合用了,只是对CP1H无法编程

笨!

网友:
5.0可以了.

笨!

网友:
呵呵!
哦,还没有用6.0的软件做过比较小型号OMRON的PLC.
不好意思!

网友D:
俺现在还用3.0的哪。那位大哥给一个5.0的就可以。谢谢了。

楼主:
楼上的朋友,CXP5.0的下载,工控网自助资料库里就有呀!你去那里看看,搜“CXP”就可以了,不过有18个文件要下载,安装的话一次就可以了,有500来M吧

楼主:
另外那位大哥有omron的PLC程序,给我传几份,我在学习,可是找不到已经完成的程序,请各位大哥帮忙!
我的qq:32563898(全天在线)
我的油箱:nmgmafei@163.com

网友E:
DIFU,DIFD,PLS,PLF。

网友F:
是不是有点复杂化了?
LD 200.00
OUT  200.03不行?

网友G:
不行,20003属于中间辅助继电器,不能用此指令

网友H:
 打开OMRON的编程软件,
按常开点的快捷键C,
输入你想要的接点编号,
再点[详细资料],
在[上升]前面的白点点击一下,
按确定就好了.
行的,没问题,我用过

网友I:
我用的基本上都是小型PLC,用cold的方法没什么问题呀

网友J:
DIFU指令中有一个参数就是你要的答案,当条件为ON时,这个参数的值保持一个扫描周期,就是说下一个扫描周期中,执行到这个指令时,指令中的参数值就为0了

网友K:
写入你要插入的信号地址,然后直接调用DIFU指令

楼主:
感谢各位的帮助,不过感觉OMRON的上升沿不如SIEMENS和三菱的好用,呵呵

网友L:
我用过五六种PLC,但我觉得仍是三菱的用得方便一点.

网友M:
我用过几乎所有外国品牌PLC,AB的软件实在是很好,太人性话了。编程特舒服,复杂的功能,AB实现起来最方便。

网友N:
AB 太贵了,不适合中国国情

网友O(2006-06-16):
请问高手;我在用cxp5.0编程,输入接点太多一排写不去时,如何解决。

网友P(2008-04-22):
在OMRON当中的DIFU相当与三菱当中的输出,所以你要想利用脉冲的话那只能在下已个逻辑行当中利用上个逻辑行脉冲的触点!

网友Q:
本人曾从事电镀设备的编程调试工作,现从事不同的行业,想把有关电镀设备的有关编程方法有偿传给更多的人,提供编程软件和学习资料,经过培训可以按照有关的生产工艺独立完成相关的编程工作,联系》shwhys@126.com
QQ351760221

谁要OMRON PLC 编程软件的请链接进入 CX-ONE 包含了很多OMRON PLC 的应用软件

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0db2-654910527659152196da5f10e28cbb90.jhtml

网友R:
OMRON的也有和三菱一样的上升沿指令的啊

网友S:
OMRON也有UP      DOWN指令

7楼的逻辑不必用边沿指令吧         ld 00000         out     m0

网友T(2011-12-24):
都2011了,我还是只能点详细选上升.

网友U(2018-05-15):
现在是2018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