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制冷机组的变频改造问题

楼主(2006-02-20):
最近接了一个160KW的空气制冷压缩机的变频改造工程,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过改造经验的啊,是不是有节能空间的啊

网友A:
一般都会有

楼主:
可是客户要求的节能比例达到15%,不知道工作原理是不是和空气压缩机有点相同的啊

网友A:
原理相同

楼主:
那它的工作原理能不能说的详细点啊,因为它是压缩制冷剂的,降低转速会不会有别的问题呢?

网友B:
不知“160KW的空气制冷压缩机”是一个什么型式的压缩机,如果是活塞型的压缩机则不太适用变频调速,如是双螺格压缩机则行。

楼主:
他的设备是国产的,是螺杆式的,但是他只要求10%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