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键盘出了什么问题呀???

楼主(2006-02-20):
我的键盘出了什么问题?
他总是输入副值玛压“9”不出“9”出“(”
这是怎么了,我都不会用了

网友A:
可能是导电胶错位或接口错误。

网友B:
是不是把数字锁上了.
其他数字正常吗?

网友C:
如果是电容式的键盘就没有办法修了,换个键盘就行了。

楼主:
我把yahoo用了就好了,不知是什么原因呀!!
别的键都是一样的,只要是有副值的都是用副值不用主值。
是不是中毒的?

网友D(2008-06-08):
换键盘故障依旧吗?如果依旧那就是机器的问题了,否则的话就是键盘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