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程序保护请教

楼主(2006-02-20):
请教各位高手,如何对自己编写的程序进行有效的保护?请告之具体的方法!先谢谢了

网友A:
说清楚点

网友B:
用西门子的吧

笨!

网友:
三菱设了保护也没有用的.

网友C:
硬件加密,不过自己要修改程序也麻烦。

网友D(2006-05-23):
最好的办法是不用

网友E:
对,这样的PLC不能用,这么脆弱的密码,工程给人做了到时候不给你工程款看你死不死。

网友F:
哈哈,破密码软件满天飞.做了也没用.

网友G:
to:科一

 请问“科一”老师,您说的PLC“硬件加密”具体是怎么回事?用哪些元器件?组成怎样的具体电路?

  多谢了!

网友H:
建议用FX-3U的
双重密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