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助工业以太网Ethernet/IP协议问题

楼主(2006-02-20):
HMI通过Ethernet/IP连接AB的control logix PLC时,是否要借助Rslinx?如果不借助Rslinx直接和PLC通讯,对PLC的配置和数据结构有什么特殊要求?熟悉Ethernet/IP协议应用的朋友请给以帮助,不慎感激。

网友A:
个人认为需要借助Rslinx,而且借助Rslinx会是数据交换简单化。

楼主:
谢谢激情如火给我帮助与支持,现在主控系统不愿意安装Rslinx,他们想直接连接PLC,这样做对PLC的配置和数据结构又没有特殊要求和限制呢?control logix PLC对Ethernet/IP协议究竟支持到什么程度呢?

网友A:
control logix PLC应该完全支持Ethernet/IP协议,如果您自己开发反而不如用rslinx用起来稳定和方便。

楼主:
谢谢激情如火给我帮助与支持!认识你这样的朋友真的好高兴,好荣幸!
看到你发表了很多文章,真的很佩服你,你的知识好渊博啊。我要多想你学习学习,在工控领域,你是什么都懂呀。
你那里有没有有关control logix PLC使用Ethernet/IP协议与HMI连接的实例或者技术资料呢?希望得到你的帮助。
还有,HMI和PLC通讯是不是还有和PLC5一样要映射文件?不映射文件可以吗?

网友A:
HMI和PLC通讯要看您的HMI是那个厂家的,它的驱动程序是否完整支持AB通讯协议,如果是部分支持,就需要映射文件。

楼主:
to激情如火:
您好!我们的上位机采用的unix系统,请问rslinx有unix版本吗?谢谢

网友A:
笔者还没有听说有unix版本。

网友B:
请问激情如火:我的配置INTOUCH和AB Controllogix 1756-L55M24冗余系统,两个

网友B:
请问激情如火:我的配置INTOUCH和AB Controllogix 1756-L55M24冗余系统,两个ENB通过HUB与上位机连接,我不想使用OPC和PLC连接,用的是INTOUCH的DASABCIP,但现在有个问题,如何在INTOUCH里实现双机冗余?

网友B:
另外,一个问题是我在做上面这个工程时,上位机和plc有大概50米的距离,通讯电缆铺设在电缆桥架内,上位机和PLC通讯时有时无,在RSLINX里就看不到模块,分析可能是干扰引起的,有无很好的办法解决这个问题。谢谢!

网友C(2006-04-26):
多谢各位大虾了

网友D(2012-03-01):
请问RSLinx支持的以太网的协议是ENTHERnet/IP吗?请给个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