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大家推荐一个5.7英寸的液晶显示屏

楼主(2006-02-20):
我要用一个5.7英寸左右的液晶屏,要求能用232串口驱动。我是用来和PLC连接的。
大家帮帮忙啊!

网友A:
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了解一下我公司的彩色触摸屏,
可以同时和不同的PLC通讯,带中文字库(寄存器可以中文输入),
自己带有配方功能,4M内存动态分布.产品价格也比较合适.
公司网站www.solcnworld.com
有困难需要帮助的朋友可以打服务电话13048883792游报根,我们一定会真诚的为您服务.

网友B:
可以联系我公司。
烟台市创新电子有限公司
0535-2162038
马先生
提供详细技术支持。

网友C:
我一直在用HITECH的触摸屏,它一般都有俩个通讯口,一个支持232和485通讯,另外一个既支持232,485,还支持422,而且新出的通讯口还具有抗干扰功能,而且他们的服务也是不错.

楼主:
HITECH是哪个国家的?

网友D:
HITECH是台湾产品,在中国大陆通过天津罗升企业[/b]已经销售了十年。无论是产品品质、稳定性、先进性、软件的好用程度、价格的合理性均得到广大用户的认可。

楼主:
谢谢各位的热心帮助,我查下资料先。

网友E:
我搞工控行业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期间用了很多的屏,包括西门子的,PROFACE的,欧姆龙的,HITECH的和一些VIEW屏,综合性能价格比考虑个人感觉还是HITECH的性价比最高,功能很全,故障率低,而且售后服务十分及时.我是沈阳的有一次我们的设备在广东出了问题,结果反映情况后第2天就有罗升广州那边出人把机器调好了!

网友F:
呵呵,现在关注售后服务质量的人还是蛮多的呀

网友G:
是的,HITECH的售后服务非常到为,我用过他们的屏

楼主:
我再考虑一下。谢谢各位!

网友H:
最便宜GP-37W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