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用PLC控制两轴联动画椭圆
弄斧到班门,下棋找高手

楼主(2006-02-20):
现在有客户要求用PLC控制两轴画椭圆,要求输入长轴长和短轴长就能画出一个椭圆(只要长轴和短轴这两个以知条件够了吗?)。请问有谁做过累似的项目?能不能给我一些提示啊,谢谢!

网友A:
PLC做2轴差补是不是很累,为什么不选择用运动控制卡?运动控制卡会很方便的。

网友B:
使用横河PLC及其位控模块可达成,横河的位控F3NC32-0N/L1和F3NC34-0N/L2是达到了NC级的模块,用人机 输入数据即可!

弄斧到班门,下棋找高手

网友:
大家有插补运算的资料吗?能不能给我介绍一下?谢谢!数控机床是怎么做到多轴联动的?

网友A:
数控机床用CNC控制,上面有编好的软件包,也就是G代码,你只要调用就可以拉,自己做,就要自己编程序,不过专用设备还是自己编比较好,用一块具有2轴差补功能的控制卡,编一个程序就可以。
    如果卡的软件包做的好,(已经帮你编好程序)只要输入命令做调用就可以拉。

网友C:
我有椭圆插补的计算公式,有需要联系我0592-5660695.

网友D:
PLC大的是啥子伺服,是仅给伺服脉冲么?是什么PLC呢?
如果想绕过查补也不是没有办法,椭圆本质上是两个轴同频正反转,只不过相差90度,长轴和短轴分别各州的往复运动的幅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