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三菱与Eview

楼主(2006-02-20):
配置:三菱FX2N与eview MT508S
问题:三菱寄存器D1022~D1030以字方式写入。
现象:在HMI上给D1024~D1030输入时HMI的显示一直保持为0,但监视PLC数字确已经成功写入,当在HMI上删除D1022后HMI上D1024~D1030的显示正确,存在D1022时显示又为0。
是什么原因?恳请各位高人指点!
http://www.goodcard.com.cn

网友A:
在线模拟有问题吗? 比较奇怪了。

楼主:
在线模拟也不行,我把D1024~D1030放到另一个画面上又能正常显示?!?!

网友B(2006-03-31):
把你的工程发到
geh29@sina.com
我看看是哪路鬼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