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三菱QD75定位模块的几个问题

楼主(2006-02-20):
1、定位模块中的绝对系统和增量系统分别是什么意思?有什么区别,怎么设置?
2、定位数据可以用GX-Configurator-QP或顺控程序来设定,对吗?就是如果用GX-Configurator-QP设定以后,就不用写定位控制数据的梯形图了吧?
3、伺服电机一般配有电磁制动器,请问制动器抱死的条件是什么?是PLC报警、定位模块报警和定位模块READY信号吗?那么报警信号是如何得来的?

小弟在此谢谢各位大侠了!!

网友A:
看看书吧!网上都有

网友B:
关于第二项,QD75的定位数据要用QP来写,然后还要有顺控程序来控制,也就是说,你要写两部分

楼主:
多谢楼上了

网友C:
绝对系统要电池,系统可以将当前位置记下来,所以只需在调试时回一次零点就行了,适合时小行程的定位的机械。
QP用来设参数和做伺服程序,可大大简化PLC程序,太方便了,
电磁制动是在电机没有能使的情况下制动,不要你控制,接好连线就行了。后面说的那些信号是PLC通过这些信号可以检测到其外围设备的工作状态。可拫据你的需要选用之

网友B:
不过那两本书都太厚了,好多都没用的,你只看和程序相关的部分就行了

网友D:
To Jena~
    关于第二项,QD75的定位数据要用QP来写,然后还要有顺控程序来控制,也就是说,你要写两部分

QD75定位数据也可以用程序写吧。

网友B:
to:神秘失控
QD75的数据可以用QP来写,也可以用PLC梯形图,也就是顺控程序来写,不过太麻烦了吧,用QP只要写几个数据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了!
那个说明书有的地方看了以后还是不明不白的,所以就问问了。
没调过机器,看着那么大一个东西动起来怕出事哦

网友E:
用永宏PLC来控制四轴同动,定位编程可以用填表格式的,方便简单。很多机械手就用上了!!QQ:450617666

网友F:
其实Q的定位模块还是很好用的,就是手册无用的东西太多,实例太少,看的人都头晕

网友G:
1.关于绝对和增量问题,可以在软件里设置;
2.定位数据软件可以设,PLC里也可以写;
3.省略;

楼主:
那行程是1~2m之间,应该用绝对还是增量呢?
机器是用两个伺服加上一个变频器控制的,在QP里应该把单位设置成MM呢还是脉冲?如果是mm的话,是不是要换算,电子齿轮也要设置?谢谢。

网友B:
我个人认为,要用增量还是绝对,要看你的控制方案,或者说工艺要求,而不是看距离。同样,设置mm还是脉冲也要看工艺,和如何使控制简单,工人操作方便。

网友H:
请问QD75P/M的定位与FX-10GM/20GM差别主要在哪方面?

网友I(2006-03-24):
各位工控朋友,有机会了解一下永宏PLC的定位功能还是挺不错的,主机可以实现四轴同动!发出脉冲有920HZ/S;120HZ/S缺点就是圆弧插补功能没有!诚交更多工控界的朋友,欢迎大家进入技术探讨!QQ:450617666

楼主:
现在正在往PLC里写程序和往QD75里写参数,程序写进PLC以后没问题,RUN等是亮的,但是QD75就有问题了,我用的是两轴的,其中一轴出错,它的灯闪个不停,我找了很久都搞不定,想问一下怎么能看到它的出错代码?谢谢!

网友B:
QP软件里面有
监控

网友B:
Tool:error check
System monitor
我现在没联机,没有办法试,你自己看一下吧

网友J(2008-11-28):
好啊     学到很多

网友K:
GX-Configurator-QP软件可以监控到报警代码

代码详细解释在手册种可以查到

网友L:
如果你用QP来写,很方便,但是你要做人机,经常调位置的话,我觉得还是用PLC写一段比较方便。

网友M(2009-03-03):
看来要学习的东西还不少

网友N:
全国特价销售Q系列PLC! 13570405048

网友O(2009-04-23):
1.绝对方式式 的 就是 从原点为基准  开始做定位数据,  增量方式 是由 刚刚停止的信号地址为基准  座定位数据,  看图的话 会理解比较好,下本手册看看好了。

2.需要编程,用专用指令的编,不编程 作作测试可以。

3.报警信号 要看你是 什么放大器了,不同放大器 的 引脚功能图上 都有 抱紧信号的输出定义,看看就知道了。按emg也会包扎

网友P(2011-10-10):
单轴控制  双轴控制 四轴控制 我想问问 这个 轴 是个什么意思 ?为什么有这几种呢?

网友Q:
轴可以认为是能够独立运动的电机

网友R(2011-12-15):
单轴控制和双轴控制是什么意思   有什么区别

网友R:
一台伺服驱动器的CNIB接到另外一台伺服驱动器的CN1A   这样接是什么意思

网友S(2012-06-05):
关于QD75D的基本参数设置,Pr1设置为2(度),Pr2至Pr4如何设置,伺服是MRJ3,机械负载是转盘减速比是1:2,看手册有点对不上号,那位大侠可以指点一下

网友T: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了!那个说明书有的地方看了以后还是不明不白的,所以就问问了。没调过机器,看着那么大一个东西动起来怕出事哦

网友U:
引用 网友M:
看来要学习的东西还不少

网友V(2012-08-13):
一台伺服驱动器的CNIB接到另外一台伺服驱动器的CN1A   这样接是什么意思串行通讯

网友W:
引用 网友V:
一台伺服驱动器的CNIB接到另外一台伺服驱动器的CN1A   这样接是什么意思串行通讯

ssenet 总线。

网友W:
sscnet 总线,上面写错了。

网友X(2013-10-21):
引用 楼主:
现在正在往PLC里写程序和往QD75里写参数,程序写进...

写的时候plc cpu要拨到STOP

网友Y:
这么老的帖,你把它翻出来干嘛

网友(2015-01-26):
可以用mpc034 PLC运动定位模块连接PLC或触摸屏,基于标准RS485 Modbus通讯,4轴控制,频率2M,1000条运动指令缓冲区。

网友Z(2015-07-22):
一轴控制与多轴控制的区别在于插补,直线和圆弧插补,还有同时启动

网友AA(2018-06-05):
引用 网友Z:
一轴控制与多轴控制的区别在于插补,直线和圆弧插补,还有...



QD75D的回零参数怎么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