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QD75的近点狗控制

楼主(2006-02-20):
小弟刚开始做项目,定位模块没接触过,现在很急,看书也是半懂半不懂的。特此请教一个问题,QD75用近点狗进行定位控制,那么上限信号FLS和下限信号RLS如何接线?
和COM之间一定要通过接近开关(常闭)来连接吗?谢了!

网友A:
近点狗,上限信号FLS和下限信号RLS照手册接即可.高电平有效,怎么接看需要.

楼主:
看了手册,上面说如果不需要的话就直接和COM连接,需要的话中间加限位开关.

网友B:
上下行程可以在驱动侧设。QD75上的这两个信号可以在设置软件里面设定高电平或低电平有较,所以你不用的话可以不接任何连线。

楼主:
多谢30了,还有个问题,在驱动侧设定是什么意思我看不明白?
是伺服和定位模块连接吗?
定位模块接收到这两个信号和近点狗信号就会产生相应的动作,而不是由PLC来控制对吗?

网友C:
不是的,是机械动作的行程范围,但也可以在qd75设置软件中设定软限位还有定位模块的I/0 信号可以在QD75在线模式中看到,
而且应该必须要写顺控程序.
要不咱交个朋友,有需要帮助的,发邮件xujing@lgphilips-lcd.com

网友D:
打三菱的免费电话:800-828-9910

网友E(2006-11-12):
如果不需要可以用QD75设置软件设置它的逻辑,不用接线

网友F(2007-09-24):
与伺服放大器的触点接就可以了  也可以在QD75设置软件限位

网友F:
不能用接近开关 最好用中继触点

楼主(2009-12-08):
对:许景 关于不是的,是机械动作的行程范围,但也可以在qd75设置软件中设定软限位还有定位模块的I/0 信号可以在QD75在线模式中看到,
而且应该必须要写顺控程序.
要不咱交个朋友,有需要帮助的,发邮件xujing@lgphilips-lcd.com
内容的回复:

有时间多向你请教请教。。。。

网友G:
连不连都可以,如果不练的话,那就再qp软件中设置成positive就可以了。

网友H(2018-02-23):
近点狗是什么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