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人指点

楼主(2006-02-20):
在去年12月我们公司使用的一台280KW的变频器突然炸机,变频器内的直流母线上的接触器触点有明显打火的痕迹,母线上的大电容和逆变模块同时损坏。当时变频器是长期的连续运行状态下,运行频率46HZ,输入电压为410V,变频器柜内装有输入电抗器和直流电抗器,运行中突然炸机。电机,输入、输出电缆用摇表摇绝缘都没问题。当时我们买了一台新的变频器装上后用到2月18日又出现了与前一台同样的情况!请哪位高人帮我分析一下原因!万分感谢!!

网友A:
电网高次谐波导致的,应该加滤波器、电抗器、电容补偿来净化一下电网。

楼主:
电容补偿和进线电抗器都有!而且在一起的其余3台都没事都是280KW的!一模一样!

楼主:
负载是水泵!变频柜有单独的低压配电室,离电机6米左右!

网友A:
检查一下周边设备坏了没,检查了后告诉我,我对这个问题也很感兴趣

楼主:
变频器上一级的配电柜空开跳了!而且有明显的拉弧现象!炸机时把上两级的空开都顶了!都顶到变压器输出了!但是变频器上口的负荷式熔断器没有断!熔芯三个都是好的!630A铭熔的!其它没有设备损坏现象!

网友A:
负荷式熔断器是垃圾,上级空开也是垃圾,不知道我的 分析有没有道理

楼主:
变频器也是!没办法!现在在市场上只能买到这些了!变频器是艾默生的!空开是施耐德的!负荷式熔断器是德国威纳尔的!熔芯是铭熔的!变频器中两个逆变模块有明显的放炮痕迹!

网友B:
求解爱默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