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大中控组态的高手进一下,谢谢!

楼主(2006-02-20):
请问图形组态中逻辑与、逻辑或或者比较模块中怎么样增加3点以上的比较?
万分谢谢!

网友A:
详细说一下,没有弄明白你的问题

楼主:
AND_BOOL模块
简介
   该模块的功能是将输入值进行逻辑与操作,并将结果赋给输出值。输入值个数不限。
    EN和ENO能作为附加参数加以设置。

 公式
    OUT=IN1 & IN2 & ┅ & INn

这里如果要取3个以上的点,在这个模块里应该怎么样才能做到

http://codata.163.com/upload/forum/5/1125208581457.jpg

楼主:
模块本身连EN也只有三个点可连结的,如何才能做到3个点以上的
谢谢了!

网友A:
模块本身连EN也只有三个点可连结的,如何才能做到3个点以上的
我真叹气拉  你点一下模块,往下一拉,拉几个随你拉

网友B(2007-05-23):
真失败啊,模块下面不是还有一个黑色的点吗,你把那个点用鼠标往下拉一下不就行了吗。

网友C:
 哥么,向楼上说的一样,你往下拉一下,就出来N多了!

网友D:
模块下面不是还有一个黑色的点吗,你把那个点用鼠标往下拉一下不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