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的几种制动方式分析

楼主(2006-02-20):
伺服电机的几种制动方式

  有时候我们容易对电磁制动,再生制动,动态制动的作用混淆,选择了错误的配件。

  动态制动器由动态制动电阻组成,在故障,急停,电源断电时通过能耗制动缩短伺服电机的机械进给距离.

  再生制动是指伺服电机在减速或停车时将制动产生的能量通过逆变回路反馈到直流母线,经阻容回路吸收.

  电磁制动是通过机械装置锁住电机的轴.

  三者的区别

  (1)再生制动必须在伺服器正常工作时才起作用, 在故障,急停,电源断电时等情况下无法制动电机. 动态制动器和电磁制动工作时不需电源.

  (2)再生制动的工作是系统自动进行,而动态制动器和电磁制动的工作需外部继电器控制.

  (3)电磁制动一般在SV OFF后启动,否则可能造成放大器过载. 动态制动器一般在SV OFF或主回路断电后启动, 否则可能造成动态制动电阻过热.

  选择配件的注意事项
  (1)有些系统如传送装置,升降装置等要求伺服电机能尽快停车.而在故障,急停,电源断电时伺服器没有再生制动无法对电机减速.同时系统的机械惯量又较大,这时需选用动态制动器动态制动器的选择要依据负载的轻重,电机的工作速度等.

  (2)有些系统要维持机械装置的静止位置需电机提供较大的输出转矩且停止的时间较长,如果使用伺服的自锁功能往往会造成电机过热或放大器过载.这种情况就要选择带电磁制动的电机.

  (3)有的伺服器有内置的再生制动单元,但当再生制动较频繁时可能引起直流母线电压过高,这时需另配再生制动电阻. 再生制动电阻是否需要另配,配多大的再生制动电阻可参照相应样本的使用说明.需要注意的是一般样本列表上的制动次数是电机在空载时的数据.实际选型中要先根据系统的负载惯量和样本上的电机惯量,算出惯量比.再以样本列表上的制动次数除以(惯量比+1).这样得到的数据才是允许的制动次数.

欢迎大家讨论!

网友A(2006-04-02):
请问LG K120S DRT系列PLC可不可控制安川的伺服?

网友B:
  请问什么叫插补?我一直没弄明白

网友C:
To 激情如火:

对于伺服电机的制动方式,我有不同的理解.

     首先, 对于电磁制动,我的理解和你基本是一样的,既在故障,急停,电源断电时等情况下,通过电磁抱闸装置锁住电机的轴.电磁抱闸装置可以由伺服放大器,或PLC来控制,通常用于垂直方向的机械运动.

    动态制动是指伺服电机在减速或停车时将制动产生的能量通过制动二极管回路反馈到直流母线并提升母线电压,当直流母线电压超过最高允许值时,则接通制动电阻消耗能量以维持母线电压在一定范围内,这是一种非常普遍应用的制动方式.

    再生制动是指电机在减速或停车时将制动产生的能量通过再生回路反馈给交流电源系统,实现"从哪来,回哪去"的原则,这就是"再生"的含义.这需要放大器具有再生回路控制单元和反向直交逆变单元.再生制动多用于大功率变频放大器或主轴放大器.再生制动的优点之一是节能,搞变频的大概都知道这一点.

网友D:
大家有没用过ELAU的司服电机?

网友E:
有点不同的意见。
1:动态制动和伺服制动都是靠马达内部的激磁完成的,也就是向旋转方向相反的方向增加电流来实现。
2:机械制动,也就是常说的抱闸,是靠外围的直流电源控制,常闭,通电后抱闸打开,没电即闭合,属于纯机械摩擦制动。

网友F:
系统达到目标位置,使电机停下来,电机保持在该位置,是属于上边的那种制动方式?是动态制动或者伺服制动吗?

按楼上的说法,机械制动是否是电机自身功能,还是要自己加个机械装置?弄糊涂

网友G:
伺服电机制动器与我们通常讲的普通制动器概念完全不同,伺服电机在上电状态下停止是靠伺服电机编码器做位置环实现的,一旦断电,电机轴处于自由旋转状态,这样,电机位置会发生变化,如果不允许有这个变化(如没有自锁的垂直状态的负载,这时会自动降落),这时就只有靠外部制动器来锁死电机轴,也就是所谓的制动器,他的工作是通电释放,断电闭合

网友E:
现在伺服马达大多都有内置抱闸装置的。

网友H:
小弟借此地请教各位高手一个问题:如何使正在高速运转的变频器,马达实现紧急停止?要求从给出停止信号到马达完全停止,时间不超过100ms不能外加抱闸装置。

网友I:
多大的转速?多大的惯量?有没有烧东西的心理准备?

网友J:
   虫子以为,再生制动成本未免太高.

   而其中的关键技术不经过验证却也不敢冒险

   首先,回馈到电网的频率精度,到底多少是可以接受.恐怕最高
也不能大于0.2HZ

   其次,回馈的相位需要完全一致于交流电源。

   但就这两点如果做不到,无论你的伺服还是变频器不爆才怪。

   其实,如果要解决这个问题,可以参照当下最流行的在线式EPS
   系统,就是采用了变频器的逆变部分以蓄电池供电通过直流母
   线的输入,其切换原理中的相位追踪和频率追踪方法都可以借
   鉴。

   如果在要求不高情况允许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尝试采用直流共母
   线的方式,例,两台或三台变频器同时工作在不同的制动或电动
   状态。这样,只需要在末端加制动电阻。如果设计合理,这种方
   式可以节省大量的电能浪费。

   虫子曾有应用,效果不错

网友K(2006-05-20):
工控兄弟们:
能不能讲讲伺服控制器和伺服电机如何配合来达到精确的定位?电机从高速运动中然后停下而且能达到精确的位置,他们是怎么一个过程?谢谢

网友I:
"电机从高速运动中然后停下而且能达到精确的位置"
控制器计算好刹车距离,提前开始减速

网友L:
 叶勤: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6-4-13 20:43:00
    小弟借此地请教各位高手一个问题:如何使正在高速运转的变频器,马达实现紧急停止?要求从给出停止信号到马达完全停止,时间不超过100ms不能外加抱闸装置。

----------------------------
如果负载大的话,恐怕伺服也达不到这样的要求,变频器的紧急刹车通常有电阻刹车和DC直流刹车,DC刹车力矩比较大,但频繁的启停容易引起电机过热

网友M:
大家对制动方式讨论得很激烈,使我受益匪浅!谢谢你们!

网友N:
目前还没有能将再生能量回馈到电网的伺服系统吧?

网友I:
"目前还没有能将再生能量回馈到电网的伺服系统吧?"
听说过,没见过。

网友J:
   老刘,

   偶用过

   如果想知道结果,你或许可以查证一下EPS的应用,会给你些启发

网友O:
大虾们
我是一个新手
还不知道什么是伺服呢
请问大虾们什么是伺服啊

网友P:
不知道那种用得最多呢?

网友Q:
只要你做了,你就會,調試第一重要.伺服有伺服的好處,步進有步進的好處.
汽油机有汽油的好處,柴油机有柴油机和長處.

网友R:
"目前还没有能将再生能量回馈到电网的伺服系统吧?"
Rextoth伺服IndraDrive M系列选用带电源回馈的电源模块即可实现将再生能量回馈到电网

网友S(2006-10-08):
有电子尺方面的资料?

网友T(2007-04-06):
“虫子以为,再生制动成本未免太高.”
    此言不虚,其成本基本上相当于一台等功率的伺服。

    至于“回馈到电网的频率精度,到底多少是可以接受”“回馈的相位需要完全一致于交流电源,恐怕最高也不能大于0.2HZ”
    这两个问题都可以参考电网功率因数,比如85%,或者90%,甚至95%,哪怕是要求99%,也还有0.5Hz的频率裕量,或者8度的相角裕量。所以本人以为,再生制动并非高不可攀,而且,据我所知,国内厂家已经有人在做,只是不知何时发布而。

网友T:
再补充一点,多数具有“再生制动”能力的(伺服)电源都工作在四象限模式下,具有直流输出侧电压稳定的特点,同时更具现实意义的是可以有效提高电源功率因素,降低用电谐波,改善电网质量。
众所周知,欧盟已经对于单相小功率用电器全面强制进行PFC认证,强调绿色低(谐波)污染用电,对于三相中等功率设备的PFC要求估计也是迟早的事。

网友U:
SEW的MDR模块就是伺服用再生能量回馈,西门子也有类似的大功率回馈装置,允许共用直流母线。

网友T:
是的,不少欧系伺服有此电源功能模块。

网友V:
如果整流回路是可逆的,那么可以回馈到电网。
如果不可逆,那回馈到直流母线,过压了用制动电阻消耗掉。

网友U:
实际上对大多数的机器而言,共用直流母线后的主要作用是有多个下级输出用,简单的说,就是有好几个变频器的输出级共用一个直流母线,那么能量就可以实现无浪费利用。而这个时候制动电阻反而成了保护元件

网友V(2007-05-25):
包米勒也有再生制动单元。

虽然可以用共用直流母线或者采用制动电阻消耗过高制动电能。

但是考虑到制动电阻的制动能力有效,采用再生制动效果会更好,不过成本也更高。 从硬件上看整流模块为四象限可控整流模块。

网友T:
“这个时候制动电阻反而成了保护元件”———制动电阻在伺服系统中所起到的作用就是通过泄放消耗多余能量,保护驱动免于过压,因而从本质上讲,说它是“保护元件”没有问题。

网友W(2007-07-23):
    虫洞以為,伺服電機實現制動自然是由於電機軸將旋轉的信號不斷地傳遞給了電路板,讓電路板作各種分析,電路板經過分析后,就會要求電路作出各種反應。比如,將馬達需要的電流放大或放小,或者電流方向轉正或轉反,在沒有其它制動器的情況下,要克服慣性力,那麼只有它自身的電磁力在不斷地變化,電磁力變化的速度受控於電路板,那麼只要有好的電路板和好的馬達,好的電線,那麼馬達的制動就相當容易。其實,物理上只有一句話,制動=電磁力不斷地變化(包括正向和反向)。
    如果有認為虫洞說不對的地方,請指教!

网友X(2009-06-10):
各位高手,我有一个问题:两个伺服电机,一个做主动轴,一个做从动轴,从动轴上需要有制动力,保证主动轴和从动轴之间的张力。往复运动。可以实现吗?

网友T:
从动轴出于制动状态会发电,反向冲高驱动器的直流母线电压,所以必须有效泄放发电能量才能可靠使用。

1.从动轴采用电阻泄放,等效泄放容量需高于发电功率。

2.如果允许也可以让主动轴和从动轴驱动器共直流母线,选型时需要和供应商明确此功能需求。

3.如果功率较大,成本允许,可以考虑带能量回馈的驱动器或四象限电源。

网友Y(2012-01-05):
请教各位高手,我是一个专业做电磁制动器的,关于伺服电机通常对电磁制动器的要求有那些呢?如力矩,启动电压,启动时间等相关参数。还有就是噪音有不有要求。关于在系统突然停电需要制动器承受多大的冲击等。

网友Y:
如有相关要求,请发到我的QQ邮箱里,感谢各位了。

网友Y:
我的QQ:13759443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