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控制PLC

楼主(2006-02-20):
   请教一个简单的问题:在intouch中制作一个"1\0"转换的开关,用它作为simens  s7-200的一个输入量.开关容易制作,问题是如何连接s7-200?
   具体怎么连接,请高手指点!多谢了!目前正在做一个项目,所以比较着急.
   邮箱:lbg883@126.com

楼主:
没有人帮助呀?是不是问题太简单?
这个问题折腾我老长时间了。太郁闷了。
请高手赐教!

网友A:
这个问题可不简单哦!!

之前有很多人问过的!!
你就在论坛里边找如"InTouch 与S7连接的配置"之类主题就是了.

楼主:
谢谢楼上的!
我用力控能实现了,但是我想用intouch.
我想想问问各位高手,它本身带不带一些I/O驱动!就象别的组态软件中自带一些I/O驱动和实时数据库!然后在配置数据连接就能和PLC进行通信了!

网友B:
有关驱动装对吗,intouch应该不会有这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