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步进电机

楼主(2006-02-20):
  请问步进电机在不丢步的情况下,允许的最高转速多少?3000r/min会不会丢步

网友A:
3000转/min肯定要丢步,建议你用伺服系统

网友B:
3000转/min?!
80%的步进电机空载都转不到这么高。

网友C:
1.8度的话,这得10KHz的脉冲,可以想像!

网友D:
步进都转3000转了那伺服不就可以扔掉了